求七彩虹 C H81K 1150针 主板的图纸

楼主(2016-07-04):
求七彩虹 C H81K 1150针 主板的图纸   就是下面这张板的图纸!! 有图纸的? 请发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A:
咁新的板边度有,本来七彩虹的板图纸就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咁新的板边度有,本来七彩虹的板图纸就少

哦!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杂牌主板图纸不是少  是根本没有 说说
什么问题 慢慢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杂牌主板图纸不是少  是根本没有 说说
什么问题 慢慢修吧

你好!   太新的板, ,难修啊!!  上电 测试了一下 有CPU供电,风扇会转,就是没有PCIE的测试卡,看不到跑什么码,  显示器接了 也不亮的,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还没见有谁有这图纸呢

网友:
可以买一个LPC诊断卡   你这个板应该可以用  就知道跑没跑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太新的板, ,难修啊!!  上电 测试了一下 有CPU供电,风扇会转,就是没有PCIE的测 ...

会自动重启吗?你有示波器的话打下总线波形,或者加快 独显上去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自动重启吗?你有示波器的话打下总线波形,或者加快 独显上去看下

你好! 版主!    不会重起,, 有模拟的示波器, 没图纸,没测试卡 难.........., 板先放一边了  修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