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s19a330bw无信号

楼主(2016-07-04):
求助三星s19a330bw无信号原理
三星

网友:
要是求原理的话,那就很高深了,,

网友:
不用求原理 直接刷程序

网友:
三星的通病就是程序问题,原理未知

网友:
刷bios,原理不明,研究这个也没啥意思

网友:
直接刷BIOS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
三星直接搞程序 三星的通病

网友:
刷MCU通用板

网友:
三星有个通病 刷BOIS应该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