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I3 M330的U,现在开机温度老高

楼主(2016-07-04):
笔记本正常使用,刚刚全面清灰和加导热硅脂,但是现在开机温度就50来度,开个视频直接上7、80度,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高手给说说吧。

前提:散热模组一切正常,铜管也没问题,风扇也没问题,现在就是温度一直下不去

网友:
有高手快来帮忙解决一下吧。

网友A:
CPU本身出问题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B: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这样了温度上来换导热管一点用都没有 只要不掉电都不用去管他了

网友C:
温度已经过高,如果有显卡,显卡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已经过高,如果有显卡,显卡容易挂。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现在也搞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这样了温度上来换导热管一点用都没有 只要不掉电都不用去管他了

这个好像不行吧,这么下去,非要挂了吧,我现在也头疼,刚才送去修电脑的地方了,还是检测一下再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U本身出问题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怎么知道是否是不是U本身的原因呢?我听说笔记本的U如果搞不好会烧的,现在也是头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知道是否是不是U本身的原因呢?我听说笔记本的U如果搞不好会烧的,现在也是头疼啊

换个差不多的CPU上去就可以了! 我这里有便宜的

网友B:
i 3  多少钱  i5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3  多少钱  i5的多少钱

你说的是i3 CPU呢还是笔记本电脑?

网友:
咋咋咋咋azal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