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不触发

楼主(2016-07-04):
客户说机器不开机。接适配器电流0.1待机有点高。用手摸到CPU供电芯片有点汤。量了没有明显短路。换了个待机正常了,还是不触发。、有没有遇见过的。这机器资料太少了,希望有遇见的同行告知下。可以直接QQ562132069

网友:
待机正常了,开机键上有电压吗?一步一步检测确定一下再说了哦。换EC试试。

网友:
那就查待机的条件是否都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