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45插拔电源死机

楼主(2016-07-04):
Thinkpad E545用电池一切正常,开机后不论接电源还是拔电源都会瞬间死机。哪位大神遇到过同类问题,求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电池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用电池一切正常说明后面没问题,应该是保护隔离的某个管子穿了。

网友:
单独用适配器 是什么状态

网友:
单用电源都正常,只是用电池开机后再插电源就死机,或者电池电源一起用开机后拔掉电源也死机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滤波问题,大部分这话可能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一台故障和LZ的故障 差不多,我的故障是:拔插电源就黑屏,在插电源就自动开机

网友:
换一下隔离电路管子

网友:
测点电压出来再说,又不是算命的!

网友:
隔离电路或AC电源检测电路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拔掉硬盘,DOS下测试是否也死机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本BIOS容易坏

网友(2016-08-03):
有台一样的 还在弄 楼主弄好了说下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