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电流0.5不亮机

楼主(2016-07-04):
如题接一台ASUS X555LD版号3.6电流跑0.5不亮机,BIOS刷了几个了,都是一样的,LPC总线也有波形。求点位或者确定OK的BIOS

网友:
一样碰到同机型号 头痛问题

网友:
这机子退了好几台了

网友(2020-09-17):
CPU坏 或者虚焊

网友:
华硕这种机子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2020-12-08):
手上3台,2台不认硬盘光驱。不是接口问题
1台0.55过了内存不显示,加焊CPU无果,
这垃圾华硕。
这板子最容易坏了,料板都有3-4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