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求助 有待机 有触发 不显示

楼主(2016-07-04):
有一块X201主板
有待机 有触发 但是不显示 外接显示屏也不显示
每次通电都会初始化一次BIOS 有装BIOS电池也一样
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
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刷BIOS了吗,这款机器很多BIOS都容易坏  前面修道X230S X1都是BIOS坏的比较多  刷个试试吧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咯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BIOS了吗,这款机器很多BIOS都容易坏  前面修道X230S X1都是BIOS坏的比较多  刷个试试吧

要不我直接把BIOS换了?
不亮和BIOS有关系吗?
不会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BIOS易坏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咯i

要不我直接把BIOS换了?
不亮和BIOS有关系吗?
不会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换了bios芯片也一样 tb也换了 还是一个样子 通电就直接触发 可以强制关机 待机正常

网友D:
先软后硬,刷BIOS看看,多刷几个因为论坛里很多不能用的BIOS

网友E:
好像这款机是集成CPU的   刷过BIOS的话  会不会CPU 虚焊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像这款机是集成CPU的   刷过BIOS的话  会不会CPU 虚焊尼

CPU虚焊的话 自检都过不去了
我想
一通电就触发 我感觉BIOS这部分的电路有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检查哪里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软后硬,刷BIOS看看,多刷几个因为论坛里很多不能用的BIOS

这个之前没刷过BIOS 一直都是官方的ROM
拿了一块可以用的板把拆下来的BIOS芯片刷一遍 是可以的 工作正常 说明不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PU虚焊的话 自检都过不去了
我想
一通电就触发 我感觉BIOS这部分的电路有问题

你看下有没有腐蚀  IBM 的机子 有一点点地方腐蚀也不行的

网友F:
这个机器有个地方容易断线  你可以去查下帖子 论坛上有的

网友:
换过不行 跟内存好像没关系
虽然没有报警声
但是我看灯条的指示灯亮的顺序 和正常的机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有没有腐蚀  IBM 的机子 有一点点地方腐蚀也不行的

要不我拿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有个地方容易断线  你可以去查下帖子 论坛上有的

可否提供一下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提供一下链接?

别要链接了 那个电阻腐蚀了就没有待机了 更何况你这能触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我直接把BIOS换了?
不亮和BIOS有关系吗?
不会是南桥问题吗?

你换一个BIOS芯片刷, 别动它原装的。

网友:
不显示 怎么能看见初始化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