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开不了机

楼主(2016-07-04):
有没有哪位大神维修过S410烧屏线,烧屏,然后把主板电源主供电的MOS也一起烧坏的主板呀,现在我手上的把主供电的PL101旁边的MOS烧湖,看不清位号,有没有哪位有图的。或维修过类似情况,有没有维修好

网友:
没遇到过,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把屏线和屏都换过之后找到一样的主板MOS换了还是不行后面换快主板之后才行的

网友:
要换屏与屏线,还要修主板,客人没修,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