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的H61主板,SATA全部识别不了,BIOS已刷没用,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16-07-04):
所有SATA接口都不能识别,BIOS设置初始值没用,刷了好几个版本的BIOS也没用,机器之前是可以识别的,蓝屏死机过一次以后不能识别了,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桥坏了?单桥的主板。其他一切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空焊或桥坏吧

网友:
遇到过类似这种情况用钱买个BIOS刷过还是不行后面把桥换过之后就可以了如果你机子没其他问题的前提下换桥就可以了

网友:
桥SATA模块的供电 查一下 如果正常   就换吧

网友:
先查下供电啊,还有数据线,和模块供电等正常不,都正常应该就是桥

网友:
h61的桥这么久才换2..3个   桥不容易坏   认不得硬盘  加焊估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