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板子,正常使用,南桥发热比较严重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6-07-04):
技嘉的G31的板子,目前使用一切正常,但是南桥发热比较严重,散热片上都有轻微烫手的感觉,这种情况有没有问题?
技嘉

网友:
只要桥供电没有偏高就没有问题,改良一下散热

网友:
供电电压正常,不过高过低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上面都有散热片的

网友:
英特尔的桥 一般没这么高的温度啊 你查下桥供电 有没有过高

网友:
现在这天气温度是会相对比较高的,你可以加个小风扇上面,上次有个AMD的桥温度太高我就改了个风扇

网友:
这个芯片组的桥本来就很烫

网友:
这机器 桥温度是高 加个风扇好点

网友:
在桥上面加个 小风扇 温度太高 容易死机 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