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机器的CPU供电是1.08V吗

楼主(2016-07-04):
手上有X42J机器  内存复位没有 也一样没有内存波形。CPU读LPC总线了  CPU的供电是多少。   内存复位向前还应该查那些

网友:
LPC有波形不能说名什么!你主板电流跑多少?

网友:
CPU供电一般开机之后只有1.0几的电不过要看是什么机器另外换个内存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