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华硕 8572E AXA 有没有程序

楼主(2016-07-04):
急,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可以买一个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可以买一个来试试

修了K43SV 3.0 板子 EC短路了,换了一个待机0.04   能开机电流上0.05

网友:
南桥坏了,更换南桥OK。

网友:
这个EC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