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G31C V7.0版本不保存CMOS时间和支持四核771的BIOS

楼主(2016-07-04):
昂达主板G31C V7.0不保存时间,每次都要按F1,电池换新无效。于是跑线路得知跳线冒附近的D16是相当于一个与门 给跳线帽供电的。查二极管完好,电阻R504一侧电压为3V正常,另外一侧0V, 是电阻氧化,更换后OK。 使用771至强四核CPU出现蓝屏现象, 更新BIOS到V7.01版本,完美支持,附件图片和BIOS文件。

网友:
上771很稳定四核划算 不错

网友A:
为什么上这个CPU会蓝屏   原机的U不是这个吗

网友B:
这种不保存时间的都是RTC电路的问题,上次碰到一台HP的机器他是自己会变动,一下2008年,一下2019年,这话变化。刷BIOS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上这个CPU会蓝屏   原机的U不是这个吗

771的四核 用在775的主板, 这种性价比的超级改装DIY搭配 你还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保存时间的都是RTC电路的问题,上次碰到一台HP的机器他是自己会变动,一下2008年,一下2019年,这话 ...

有时候时间变是更换了不同总线的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上这个CPU会蓝屏   原机的U不是这个吗

维修+ 升级,  要不然深圳的租金 和维修的低费用,你会亏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维修+ 升级,  要不然深圳的租金 和维修的低费用,你会亏本的

额  维修完 加升级   又小赚一笔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771的四核 用在775的主板, 这种性价比的超级改装DIY搭配 你还不懂?

从来不DIY   直接装新的路过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新手

网友D:
771不是改过的吗,改过能放得下去

网友E:
请问怎么改针脚  看过  有的改过  有的不用改直接可以用

网友:
向各位大神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维修完 加升级   又小赚一笔啦

没钱赚的, 771的四核甩个货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71不是改过的吗,改过能放得下去

775主板上771 是珠三角的主流 二手习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75主板上771 是珠三角的主流 二手习惯

没去过珠三角,现在估计都消失的无影无终了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改针脚  看过  有的改过  有的不用改直接可以用

好像是贴几个针脚,我也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去过珠三角,现在估计都消失的无影无终了淘汰了

大师不可能被淘汰撒

网友F:
电阻R504,氧化很少见的故障,
711 配G31 ,大马配小车~~,呵呵~~,不过性能还是会提高,只是 ,发热量也上去了,还要配个100的风扇,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R504,氧化很少见的故障,
711 配G31 ,大马配小车~~,呵呵~~,不过性能还是会提高,只是 ,发热量也 ...

L5420低功耗版771,乱扔个风扇就盖住了。 谁让你上高功耗去升级,不是找麻烦吗。万一一个月不到烧了板子,不是自己多麻烦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