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04):
昨天接的机器有一奇怪问题求助

1,拆机时发现进过水,但是主板上没有,在硬盘位置上有一点不多,已经清理过了,要是装硬盘,就会反得掉电重启,电流大概到0.13左右
2,不装硬盘的话,不会掉电,但是电流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电流到0.17左右,不出CPU和集显供电,ALL_SYS_PWRGD信号没有,其它所有的电源好信号都没有
    第二,电流能跑到0.34左右,不出CPU和集显供电,ALL_SYS_PWRGD信号没有,其它所有的电源好信号都没有,风扇狂转,
求助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在线等,希望大神们给指点一二,在此,非常的感谢大家

网友:
忘记说了,有电流产生的时候,其它的电压都是有的,就是不出好信号

网友A:
你吧进水部位处理好啊!换个硬盘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吧进水部位处理好啊!换个硬盘线试试!

进水的位置已经隃过了,硬盘线没有,所以没有更换,但是不装硬盘,CPU没有供电,还是不工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位置已经隃过了,硬盘线没有,所以没有更换,但是不装硬盘,CPU没有供电,还是不工作啊

CPU电没有出来先不用管,按照时序修,调根硬盘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电没有出来先不用管,按照时序修,调根硬盘线吧!

好的,我先定根线回来试试,那能不能先咨询一下,其它的供电都已经出了,但是电源好信号都没有啊,这个要怎么查了 这个除了R7967的上端有3.3V ,其它 的好信号一个都没有,但是电压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先定根线回来试试,那能不能先咨询一下,其它的供电都已经出了,但是电源好信号都没有啊,这个要 ...

因为所有PG连一块了,有几种情况,第一:有某个芯片的PG没有出来导致吧所有PG拉低了,第二:EC拉低了第三:上啦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所有PG连一块了,有几种情况,第一:有某个芯片的PG没有出来导致吧所有PG拉低了,第二:EC拉低了第三 ...

好的,非常感谢,我来查一查看看

网友C:
你就量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先 是不是5V倍拉低啦 还是其他的电压被拉低啦 其实就是修裸版就好不插 硬盘线也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CPU电压不出来就量开启信号  和正常的电压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量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先 是不是5V倍拉低啦 还是其他的电压被拉低啦 其实就是修裸版就好不插 硬盘线也是可 ...

只有CPU的供电没有,其它的供电都有了,但是其它供电的电源好信号却是一个都没有产生,不知道是哪里被拉低了

网友:
现在查出问题没?

网友:
先把进水部位处理好

网友:
感觉哪里有短线啊?时钟正常吗?bios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