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30奇葩问题

楼主(2016-07-04):
正常可以点亮显示Dell  不能插键盘 一插键盘就是显示Dell以后灰屏背光正常 取下键盘正常 已更换新键盘是一样故障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上键盘线路连线,仔细清理下

网友:
先查一下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不行的话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