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楼主(2016-07-04):
联想B320I开机闪一下黑屏,客户说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换了APL5930好了,可是进系统黑屏。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就好了。。。买回来的apl5930不行

网友A:
我现在手里面有两个这样的机器一模一样的故障换了还是不行。求指教

网友:
这个我记得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里面有两个这样的机器一模一样的故障换了还是不行。求指教

你看下那个1V供电有没有正常输出如果有了和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机器的驱动板程序也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就是显存供电的输出模块吧

网友:
通病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个昨天修到了  CPU座子旁边的5930问题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怎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