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 2.00G 疑惑贴!

楼主(2016-07-04):
上两天收到一块P5KPL-AM SE 2.00G主板,开机提示需要还原Bios。。以为很简单的问题,拆Bios刷写后装回还是一个样。
拆主板出来清清灰尘,清完之后直接开机无显示,杯具了,又一次清尘,这次直接开机保护。
不上U测试有时候能通电,有时候不能,拔掉CPU4针供电可以通电,基本锁定CPU供电问题了。测试所有的Mos管没有问题,测试2R2电阻没有问题。打MOS管道控制脚对地值都各个脚都查不多。上假负载,开机一样保护。看到CPU底座上面有两个黑色的管子查点位得知:RT9401A RT9401B。。不知道这两个管子有什么作用,只看到脚位很多灰尘,又清了一次,加焊了一次。。这个就可以通电了,不跑马。换CPU后正常跑马亮机。。。。。

转眼两天过后,机主又把电脑送过来,这次没有显示了。心有点慌了,靠,不会主板有问题U又挂了吧?
这次有左测测,右侧测。。。内存2V,正常吗?看点位IO有两脚控制内存。换了个IO。还是一样。最后还是回到之前维修的地方。直接拆了。通电。正常跑马。。
机器放店里测试两天再让客户拿走了。。不过RT9401的作用还是没有搞明白。。那个大神能解析下呢??这个板子算蒙对了。。

网友A:
VID   产生CPU供电的一个条件   CPU根据这个信号的状态  来决定产生多少V的CPU供电

网友B:
直接拆了?这个可能是边上的电阻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了?这个可能是边上的电阻电容有问题吧

直接拆了。测试边上的电阻电容没有问题。。现在已经试机一天,暂时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   产生CPU供电的一个条件   CPU根据这个信号的状态  来决定产生多少V的CPU供电

有些主板就用两个排阻来连接这个VID。。这个板就用两个RT9401来处理。是不是都要看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