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键盘个别键不能用,求思路

楼主(2016-07-04):
      东芝C600,板号6050A2381501-MB-A02,故障是键盘个别按键不能用,换过键盘,刷过ECBIOS,键盘对地阻值: 1.2.3脚对地900多,24条数据线对地
715左右,3V供电正常对地390,32脚R320实物没装,买了三个EC 都是装上去不触发,不触发的时候无VCC_POR# 此时,待机电流0.000,正常的时候是0.004,测这个D302 3脚5V正常,1脚0V,R310一端3.3另外一端连接EC的也是0V,这个电阻阻值是正常的,用镊子短接这个电阻此时待机0.02EC微烫,怀疑EC有问题,和卖家反映后卖家又发过来一片EC,装上去之后故障一样的还是不触发无VCC_POR#,但是用风枪加热EC可以触发,显示后马上掉电到 0.000,再加热又可以触发,换上原EC又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有点迷,换过四个EC了还是不行,求各位高手不吝指教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6-7-5 09:01):
这个机子客户已经拿走了,没修好

网友A:
EC要换大小型号都对应的,不行就换剪板的,如果不是夹层短路,就是你的ec换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要换大小型号都对应的,不行就换剪板的,如果不是夹层短路,就是你的ec换的不对

谢谢你的回复,EC型号是NPCE781LA0DX发过来的型号也是一样的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就一个键不好用的,没整好,看看你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就一个键不好用的,没整好,看看你的结果

不好搞啊,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开始就不应该换EC?先查一下对地阻值。
我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换键盘接口处的电容解决的。

网友E:
拆了EC打空载键盘接口到EC的通断及线路对地值,正常上回去原来EC查IN1-IN7/OUT0-OUT16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拆了EC打空载键盘接口到EC的通断及线路对地值,正常上回去原来EC查IN1-IN7/OUT0-OUT16电压

装上EC的时候查过都是通的中间无断线,上电1-7是3.3V OUT0V,大神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始就不应该换EC?先查一下对地阻值。
我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换键盘接口处的电容解决的。

大哥阻值肯定都测过了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装上EC的时候查过都是通的中间无断线,上电1-7是3.3V OUT0V,大神这个正常吗?

空载线测通还不够,还要测各线对地值,防止板层漏电。键盘没动作时IN高,OUT低正常,按不灵的键时查OUT能否置高。键盘已换,还望换个键盘接口。查过后还这样,就BIOS、EC问题多了。

网友:
小白学习了,恩恩

网友F:
最恶心这种故障、 要是遇到新手  焊焊EC 可能就出其他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载线测通还不够,还要测各线对地值,防止板层漏电。键盘没动作时IN高,OUT低正常,按不灵的键时查OUT能 ...

多谢解惑,那几个不能用的键,按下去是OUT不能为高,一直0V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恶心这种故障、 要是遇到新手  焊焊EC 可能就出其他问题了

是的,确实烦。

网友:
对地阻值通断都测过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G:
我以前遇到过 键盘不好用  键盘一一对应EC角位测量 应该一一对应相连 单有几个都相连不是一一相连  对地阻值一样 可能是板层的问题 EC换过了

网友H:
我也有个E435这样的没搞好

网友I:
这问题我遇到是有两斜竖排用不起,最后什么都换了也没有修好,期待这次能修好

网友J:
不触发不会买的4个ec都是坏的吧

网友:
那就不清楚了 键盘也换过了,io也换过了,那就只剩下南桥了

网友K:
键盘接口处有没有电容(排容)呀,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触发不会买的4个ec都是坏的吧

同一家的EC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K:
键盘接口处有没有电容(排容)呀,去掉试试。

没有哦,这个机子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问题我遇到是有两斜竖排用不起,最后什么都换了也没有修好,期待这次能修好

我也头疼啊,懒得折腾了刚给客户报价换板,客户不修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还是奇葩。。。一般都是键盘问题,主板导致这个问题的目前没没见过

是的,一般都是键盘问题

网友M:
楼主加焊加焊能开机,是不是ec周围小件有不良的,但又没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个E435这样的没搞好

我也搞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加焊加焊能开机,是不是ec周围小件有不良的,但又没全坏

不触发的时候EC复位都没有啊,换上原来的EC用起来一切很正常

网友:
大哥我是求助啊,你学习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遇到过 键盘不好用  键盘一一对应EC角位测量 应该一一对应相连 单有几个都相连不是一一相连  对地阻 ...

是的呀,我这台跟客户说换板不修了

网友:
可能有程序吧

网友:
修得太烦跟客户报价换板客户说不修了。

网友N:
还有就是EC旁边的二极管 检查下

网友O:
这个还是比较奇特的问题,接口到EC时通的话,估计还是EC问题,再有就是接口上的电容

网友P:
那天修了一台四代的ACER的,键盘右边的键全乱码,换了EC后,试了OK,装起来后问题又出现了!测了所有的脚位,没有断线,阻值也正常!发现键盘接口处有排容位~但没装件,我上了四个八脚的排容,竟然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呀,我这台跟客户说换板不修了

可以把板上的线割断一根一根飞线到键盘坐

网友Q:
维修的时间宝贵,闲的时候研究一下,忙就放弃吧

网友:
没遇见过啊

网友R:
楼主,哟可能是键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修 好了没有?

网友S:
这文章写的够辛苦的吧

网友T:
楼主换了4个同型号的ec都不能触发了吗,很执着啊,我之前遇到一个板子也是换了同型号的ec就不能触发,同型号的ec有的板也不能代换,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维修的时间宝贵,闲的时候研究一下,忙就放弃吧

是的,搞了两天没搞好和客户说换板客户不修了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哟可能是键盘接口的问题

键盘接口有可能吧,我这料板少找不到一样的接口

网友:
没有,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文章写的够辛苦的吧

还好吧,就是修得挺辛苦的最后还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T:
楼主换了4个同型号的ec都不能触发了吗,很执着啊,我之前遇到一个板子也是换了同型号的ec就不能触发,同型 ...

因为原来的EC上上去就很正常啊,到现在我还是怀疑EC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有就是EC旁边的二极管 检查下

二极管没有掉件的,这些都跑过,EC BIOS刷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还是比较奇特的问题,接口到EC时通的话,估计还是EC问题,再有就是接口上的电容

接口没有电容,我也怀疑EC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天修了一台四代的ACER的,键盘右边的键全乱码,换了EC后,试了OK,装起来后问题又出现了!测了所有的脚位 ...

大哥技术牛X,恭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板上的线割断一根一根飞线到键盘坐

呵呵,24条线要飞半天吧,再说又没确定是板层问题

网友:
了排除EC故障,估计是和南桥有关了/

网友:
如果EC是好的为什么换了会不触发呢,还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
这种能亮机的功能性问题报不了高价,还不一定好修  恼火    最怕弄得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24条线要飞半天吧,再说又没确定是板层问题

哦  那你测一下

网友:
更换EC芯片试一试

网友:
看中间有没有耦合电容

网友:
东芝有几款机器是特别难修,非正常问题就不要修了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EC型号是NPCE781LA0DX发过来的型号也是一样的

这个EC应该不带程序的呀 你是不是 一直在一家买的EC 有没有换一家  万一那一家发的都是一批货 你不被坑死了

网友:
不会修这个,无能为力了

网友:
这样问题还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原来的EC上上去就很正常啊,到现在我还是怀疑EC

我的情况也是这杨,

网友:
现在这些问题真的是搞死人.....

网友:
我这个C600,还更恶心,只要风枪或者烙铁加热CPU边上的那个1.1V芯片,开机OK,放一会开机立马掉电

网友:
EC下不带BIOS的才需要剪板,带BIOS的不用剪板。。。

网友:
一般来说,刚打阻值不够客观,还是对着电路图排除断线问题。我怀疑你的板子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