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死人的K550D

楼主(2016-07-04):
   板号X750DP的机器,第一次开机正常。使用5分钟掉电,再开机就成开机掉电。所有电压都有。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无数个还是没解决。仔细观察,发觉发热量特大。好不容易找个散热器试。一样的。换CPU,一样的。郁闷了。扔一边。客户开始催,没办法。拿出来老老实实修,测电压,测到一个电感时发觉开不开机的时候电压低,万能的淘宝买份点位图。开测。发觉EN电压掉电时电压不够,只有1.7V左右。测电阻另一边3.3V.果断换电阻。开机一切正常。看来还是老办法对啊。

网友:
修机器后忘记了是哪个电感,电源芯片也没记。说得简洁,不要喷我。发这个只是修好机器有点成就感,还有就是觉得修机器方法,条理很重要。

网友:
楼主如果带上截图说明更好啊!但是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咋个没图啊

网友:
这机器短路也挺多的

网友:
能分享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你测试的时候是哪个位置的电压不对.有标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EN开启电压不够?

网友:
哪个en开启电压,开关的吗

网友:
那你干嘛不把点位图放上来呢?

网友:
呵呵,放上来你也能增加下载分啊

网友:
3.3v是pwm芯片的en?

网友:
我也遇到了,但是我测大概电压都正常呢,楼主 分享一下

网友:
这标题写得吓人,上次也看到有个人这样写。

网友:
补上点位图。

网友:
心累哦 不挣钱

网友:
没有图啊,有图就看到就直观了。我也可以为你加分

网友:
华硕的小件坏得多。虽然没有图,下次碰到同样的现象也能秒杀的。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要不能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
那一个EN开启。

网友:
什么芯片的EN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