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WD 500G移动硬盘数据恢复求解 在线等

楼主(2016-07-04):
    500GWD 3.0USB接口 插入电脑 提示 点击确定 提示 ,用diskgenius打开,是认不到移动硬盘的 。用R-studio扫描 半天没有反应, 。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硬盘 1、固件出问题
             2、坏道
             3、某个磁头坏

网友:
不识别的硬盘,怎么恢复

网友:
听下有没有不正常的声音

网友A:
硬盘发杭州处理,估计得开盘。有点不明白,为什么管理磁盘和R-studio能认到,diskgenius却认不到,这是为什么

网友:
要开盘啊

网友:
估计固件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发杭州处理,估计得开盘。有点不明白,为什么管理磁盘和R-studio能认到,diskgenius却认不到,这是为什 ...

因为你的盘是多磁头的,有个一个磁头老化导致坏道累计增加,最终导致R-LIST表溢出,所以解决方案就是修复固件,更换损坏的磁头 。

网友:
用DOS版的 DG 试试可以吗

网友:
估计是硬盘固件坏或磁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