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IDE和SATA接口详解

楼主(2016-07-04):
  随着台式机逐渐被笔记本取代,台式机里的硬盘有了新的用途,那就是DIY成移动硬盘,或者用硬盘座、硬盘易驱线直接读写,作为可以随时移动的数据存储备份工具。

  在选购移动硬盘盒、硬盘座、硬盘易驱线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硬盘接口这个问题,以免买来的产品不支持自己的硬盘。通常硬盘的接口有两种,一种是老式的IDE接口,一种是新式的SATA接口,那么,如果区分和识别硬盘的IDE和SATA接口呢?

   一、 IDE接口和SATA接口的外观区别

   IDE接口硬盘

 SATA接口

IDE接口(上)和SATA接口(下)对比

  从对比可以看出,IDE接口是两排针,而且 SATA接口是一排金手指。

  两者的数据线也不同:

  SATA数据线(左)和IDE数据线(右)对比

  再看看主板接口的区别:

  二、IDE接口和SATA接口的性能区别

  除了外观的区别,IDE接口和SATA接口在性能上也是差异很大的。

  IDE接口从诞生至今,共推出了7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ATA-1(IDE)、ATA-2(EIDEEnhanced IDE/Fast ATA)、ATA-3(FastATA-2)、ATA-4(ATA33)、ATA-5(ATA66)、ATA-6(ATA100)、ATA-7(ATA 133)。最高传输速度为:133 MB/s。

  SATA接口从诞生至今,共推出了3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SATA 1.0、SATA 2.0、SATA 3.0,传输速度为:

  SATA 1.0    150 MB/s(1.5Gbps)

  SATA 2.0    300 MB/s(3Gbps)

  SATA 3.0    600 MB/s(6Gbps)目前最高

  三、移动存储产品的对应选购

  由于硬盘接口的不同,所以在选购移动存储产品,如硬盘盒、硬盘座、硬盘易驱线的时候,要首先确认自己的硬盘接口,然后选购支持该接口的产品。

  通常,现在市面上的硬盘盒、硬盘座、硬盘易驱线产品大都支持SATA接口,但是,如果你的硬盘是IDE接口的话,那就要注意选购能够支持IDE接口的产品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发到这来了?

网友:
对电脑不是很了解的人看看还是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