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Z470无0.85V供电

楼主(2016-07-0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Z470,开机0.1掉电,拆机后主板各供电量一次,发现无0.85V供电,此路供电由8117L控制,量了一下,供电19V,5V都正常,3脚 开启电压3.3V也正常,在本论坛看了一遍发现很多机子刷BIOS,什么的也没解决,换了芯片也不行,最后发现加热0.85V的输出电容,电压就出来了,开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发现波形不对,不多说,直接换掉此电容,试机正常。此机到此维修结束,希望此帖能帮到大家,下次遇到此故障的维友们,不访可以参考一下。觉得可以的加点分谢谢!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出电压的我就碰到过

网友:
加热电容? 正常来说不应该是用示波器测一遍 吗

网友:
没修过,下次遇到直接换看看

网友:
开启信号有没必要刷bios,有波开机瞬间抓一下,是不是过压或欠压保护就清楚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这机子,看了下论坛有不少人也遇到,没解决,自己修好了,顺便分享一下,有时不起眼的元件,也会走不少弯路的呵呵。。。

网友:
我也是懒得查、现在图纸分要太多、

网友:
过压保护了吧

网友:
我这有一台,开机4次能开机的,不开机的时候也是没有0.85V的,换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