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d223 间接性供电

楼主(2016-07-04):
联想的显示器型号是d223 有时候接电以后没事 ,有时候总是重启。 不停地显示logo ,有5v 15v 300v ,本人小白,请高手指点
重启

网友:
电源板供电正常的话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可以先把开关拔掉再试 排除开关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开关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开关轻微短路吧、

网友:
看看开关有没有短路一般般排除 没有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 排除一下开关

网友:
d223?唯冠产的?安键、爆电容吧。

网友:
我的也是联想,问题是一下黑屏,一下有亮机,指示灯也灭了,5V,12V也有,BL-ON也有电压,后来我就把按键的POWER开关更换,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检测了没有,,,。

网友:
你先看看闪的时候指示灯有没有闪,然后断开开关板,如果还闪,就检查下驱动板上面的二次电压,刷程序,还有就是断开屏线看看背光是不是也是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