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小电感替换求助

楼主(2016-07-04):
弱弱的问一下4S的C21和C273坏了可以从iphone5上拆下换上不?拆哪些替换?是不是图纸上看的长相一样的就能替换?

求解

网友:
电源上的电容可以不用管。在信号部分就不能随便换

网友:
两个灯光负极的电容,可不要

网友:
大小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