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不充电 掉电 故障解决

楼主(2016-07-04):
更换充电两个MOS管  加   充电接口的第一个MOS管   解决了

网友:
这个怎么 修啊

网友:
高手 这样温度高不高

网友:
发热大了  估计还是得返修

网友:
击穿了,量不出来吗?

网友:
好熟悉的画面

网友:
那个小mos管不是很好找吗为啥要飞仙

网友:
也就是说mos击穿,导致掉电,不充电

网友:
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
把维修分析的思路写出来可以多加点分

网友:
温度解决了吗,交货了还是 只做为技术演练.

网友:
估计还要反修

网友:
很抱歉!!返修了,怎么办?

网友:
你也太能凑合了吧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不充电?

网友:
还是几个mos管的问题

网友:
有图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这样子能说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写的不详细,到底是哪个MOS管坏了,

网友:
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就不能买点这样的MOS管吗?   要学会体现我们维修人员的品德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要飞线呢

网友:
料板拆一样的就行了,没必要这样飞,

网友:
这写的太不详细了把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用这种线这样改,也真是舍近求远,奇疤了。

网友:
楼主焊功不行啊。

网友:
这线飞的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