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开机掉电 重启还是掉

楼主(2016-07-04):
          今天接到一个,P7H55开机掉电重启  ,测主板 电压 基本都正常 ,测pcl、A16 电压 开机瞬间 电压 0v。
没有时钟  ,于是找到时钟芯片是 954的芯片 。测开启信号,9脚电压为0.45.明显不对 。于是跑线路发现经过一个电阻 。到了一个822排阻的一端 。测开机瞬间电压 为3.0v怀疑电阻坏了 .还乐了一下 。以为找到问题了 。于是换之。结果上电 还是一样 掉电重启 。于是开启测信号电压 还是0.45.于是断电打对地阻值发现只有100多欧姆。感觉不对 。于是跑线路发现 排阻上面的第二个三极管。有微短  。拆掉之后阻值恢复到600多 。开机测试发现还是掉电 。于是测电压 发现已经出来了有3.3v。接着测A16脚 有2.0v的电压 测B15脚没有电压 。看来是没有复位。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修 了 没有图纸  。跑线路跑了我大半天 。不知道 是不是还有什么通病 哪位大神修到过 支几招 接下来 怎么查。

网友:
看下南桥有个33M的时钟有了没   没有这个时钟  桥也是不发出复位的

网友:
看一下pch_pg型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