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人员,想买个风枪,850A+和857dw应该选哪个?

楼主(2016-07-04):
业余人员,想买个风枪,想在快克850A+和857dw中选,不知道应该选哪个?

优缺点:850A+是气泵的,857dw带数显。纠结中。

请过来人给点指点。主要是平时修一修家用电器的,电脑主板、手机、电视盒子、路由器、行车记录仪等等小的电子产品。

没钱,非专业,想平时用途广一点。多谢大家!

网友:
哪个贵买哪个~

网友:
数显的比较准确

网友:
其实买个快克  857DW  或者 957DW 这些都可以的  价格 也就接近400左右

网友:
大家都倾向于857dw啊,呵呵。
我也想买857dw,但是看了拆机之后又觉得太单薄,感觉不值。但是数显有确实是需要的。真纠结。

网友:
我用的850A+,感觉这个如果风力不打高的话不行。打高了容易吹坏芯片

网友:
业余推荐 旋转风的, 通杀,就是火力稍弱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准备入857dw了。多谢多谢!

网友A:
857dw慎入,还是推荐气泵式。

网友:
我用的一个AT852D,一个AT8586,都还行。

网友:
我比较喜欢数显的,温度好把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57dw慎入,还是推荐气泵式。

对,修主板还是气泵的,电机风扇的风量小啊。

网友(2016-08-13):
引用 网友B:
对,修主板还是气泵的,电机风扇的风量小啊。

气泵吹100脚:大芯片轻松搞定。旋转风纹丝不动,用洪荒之力都不行!有亲身体会当时用快克858D

网友:
当时快克旋转风858D吹不动改用安泰信气泵850B一下就搞定

网友:
确实气泵式的要比旋转风的要好,我的安泰信850B是06年买的现在还在用,没动过封,风嘴都换了两次,都是锈乱了的

网友:
一般 旋风  直风 各配一个,  旋风没有什么好选的,都是858类似的,  直风的有气泵和小风扇, 气泵感觉风大点,新出的大功率直风的 好像都是 小风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