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笔记本怪问题。。大神进来看,,

楼主(2016-07-04):
最开始维修苹果A1278不开机,,更换一个电感之后能开机了。。后来发现一个怪问题。。这个笔记本有2根内存,只插一根能正常开机,,插2根就掉电,,单独都试了,插槽和条子都正常的,,,还有就是插一根内存的时候不插光驱和硬盘能开机,,,只要插上其中一个一根内存也掉电,,,,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大神来支支招~~~~~~~~~~~~~~~

网友:
不管插几根,我看都是无用之物。感觉跟某个供电负载能力差有关。

网友:
换的哪里的电感?

网友:
应该是负载不起,,主查下转换电路。不知对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
这个肯定是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A:
最好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最后发现貌似是I/O的问题,,搞了一会儿适配器的灯不亮了3.3V 就没出来,,吹了下I/O  适配器灯又亮了。。3.3也出来了。。插2根内存没掉电,,过了一会儿在掉的,,然后在吹I/O 还是不行,,,还是很快就掉电。。。。插一根还是正常亮机,,我觉得是不是I/O检测适配器那块出问题了,。。因为掉电的时候,3.3V也跟着一下就掉了然后马上又恢复,,,,求大神指教,,,,,,,,,,,,,,,,

网友:
换的I/O旁边的1.08的电感,,,是二修机,,旁边还少了个电容一起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查一下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查了 没发现问题~

网友B:
好久没修APPLE的机机了,楼主修好没,分享一下经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修APPLE的机机了,楼主修好没,分享一下经验呀

还在郁闷中的。。。。

网友:
修好发下结果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修好了,,问题真的很扯淡,,,新手就会遇见这种问题,,我擦,,没有适配器所以用的可调接一个带头子的线,,因为用了平时用的其他机器的线进行转接,,结果导致线过长,,电流不够,,负载稍微多点超过电流了 就掉电了,。。我也是醉了浪费了一下午的时间,,

网友:
我晕 这样的情况都可以 没有原装电源也是很难 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