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55MV3 跑54不过内存 修了3块

楼主(2016-07-04):
映泰TA55MV3 跑54不过内存 内存238脚只有2.56V 换了桥边的3极管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偏 低  映泰就是爱坏小管子

网友:
印泰有这毛病?

网友:
嗯 ,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映泰的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映泰就是爱坏小管子

网友(2016-12-05):
楼主应该是经过分析得到的定论,看这样子应该是通病之类的。有时间楼主应该发下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不知道 那管子什么作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是这管子拉低的

网友C:
是系统总线的问题吗

网友:
在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映泰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系统总线的问题吗

估计是系统总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什么用的

开关控制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是这管子拉低的

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导致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导致的故障

直接一坨锡以行不,,,我从没换过这种小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一坨锡以行不,,,我从没换过这种小管子

应该不行,考虑信号电压工作电流小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