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70V9显示器反复闪灭

楼主(2016-07-04):
飞利浦170V9显示器反复闪灭,一会亮一会黑,黑屏时指示灯也灭了。高压驱动芯片QZ9938GN去保护,换4灯管,换电源板大电容都无效,最后受思源电脑维修帖子提醒,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718-1-1.html,怀疑是按键问题,换掉全部按键解决。开始只换掉一个开关键无效,换掉剩下的所有按键后好了。疑惑的是:开始只换掉开关键为什么无效?正常显示时其它按键完全正常,OSD菜单各种调节都是好的,长按任何一个按键也不会造成关机黑屏,板子上仅有的5个电阻阻值正常。但全部换掉后真的好了,无法解释。

按键板裸露在外测试中。

网友:
这样的显示器我也碰到过 判断出了是开关的事   但是单独换PWOR键还是会出现故障  全部换掉就好了     也没人去深究   好了就完事儿了  楼主也不必纠结 收钱送客  下一个  。。。。。

网友:
其实黑屏时指示灯灭就可以排除灯管及高压部分,还是老经验惹出的弯路。

网友A:
电容呵呵按钮呵呵

xsp1980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B:
按键漏电吧 一般就是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呵呵按钮呵呵

实地学员技术很高是吗?这按键问题你能很快想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键漏电吧 一般就是全换掉

按键漏电最多相当于长按下按键,也不会造成黑屏?

网友B:
不一定的 有的还会出现 自动调节 自动开关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的 有的还会出现 自动调节 自动开关机等

其余按键我都试验了,长按不会黑屏。

网友:
这个钱好赚。。。

xsp1980 -1 这钱好赚?你放屁呢。

网友:
这显示器换了新灯管,在OSD菜单中设置成冷色,颜色冷艳,效果跟LED背光一样,哈哈。就是17寸,有点小。

网友:
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去的新灯管发热很大,过一些时间后不怎么发热了。

网友D:
灯管有参数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有参数的要求

灯管可能确实也有参数的不同,不是都完全一样。所以时间越久,越发现自己的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漏电最多相当于长按下按键,也不会造成黑屏?

应该是漏电导致MCU指令错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