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A460 CPU温度很高,不知道原因

楼主(2016-07-04):
笔记本正常使用中。现在发现,CPU(I3 M330)温度老高,待机差不多50度,稍微开个视频,直接秒七十多或者80,散热模组已查看,没问题,铜管散热没事,风扇正常,硅脂新换,用鲁大师测压力,直接85度,报警,不清楚什么原因,请懂的大师给点意见,排查一下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
怎么没有高手来给看看了,希望大大们快来帮忙啊

网友:
换个铜管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高手来给看看了,希望大大们快来帮忙啊

你先换一个散热铜管试一下效果,我看一般是铜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换一个散热铜管试一下效果,我看一般是铜管问题.

铜管我试过了,没问题,导热正常的

网友:
铜管我已经亲自试过了,导热没问题,里面的导热油正常

网友:
一代I3温度是有点高,掉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