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60充不了电,求图纸

楼主(2016-07-04):
无U260图纸  充电芯片ISL6251AHAZ,通电后1脚VDD:5v  2脚0.14 3脚EN无  8脚VREF 2.5   24脚DCIN待机无电压(开机后有20V),PQ314的控制条件不足,所以24脚DCIN无电压!  PQ314导通需要满足的条件是PQ315导通下地才能使PR335\PR337进行分压.但PQ315导通还需要一个控制信号,此信号由PD304供给(PD304需要满足两个信号,一是2脚FSTCHG信号, 此信号由EC发出 测量EC 89脚无电压,3脚是SUSP#直接由EC发出,此信号测量过 是按下开机键后才出来!)   EC 63脚BATT_TEMP 2V  64脚来回跳变0-1.5V  (有时候不跳变)  EC换过BIOS 也刷新过  6251的3脚EN 就是没有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下,电池电压脚位量测只有0。50V,根本没电压,但手上没有这款电池,会不会是电池本身的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