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 时亮时不亮怎么办

楼主(2016-07-04):
s410 原来不亮,加焊了cpu 时亮时不亮怎么办

网友:
要么重新加焊,要么植株

网友:
黑胶的啊!!!!

网友:
把cpu取下来重做试试,风险大

网友:
重植有风险  最好抱着换的打算

网友A:
要是判断是cpu还是取下来重植吧,反正客户送来时是不亮机的,没什么风险

网友:
这是BGA的CPU吧

网友:
换板吧  黑胶哈  不小心就挂了

网友:
    zhg这个板子的CPU不是黑胶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判断是cpu还是取下来重植吧,反正客户送来时是不亮机的,没什么风险

对头,楼主就照这位仁兄说的办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2016-08-11):
我接的机子也是这个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
霸道 cpu都敢来

网友:
重新植株啊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我刚修一个SL410K也是时行时不行后来修到是南桥的32.768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为了下载分10来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或者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