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断路维修

楼主(2016-07-04):
精英同行过来维修说电源没问题,但不触发,直接试电源忘了拿出UCP供电的线试,一试以为电源坏,后来看下忘巴CUP供电那条线,后来巴了电源真的好的,给我的感觉绝对是主板断路所以主板不触发,所以拿主板出来,打到易极管档直接测CPU供电的MOS管,果然有二粒断路。换上亮了,估计应该是通病吧……本人是新手,高手可以不用看本帖……

网友A:
这个一般会导致上电保护,导致直接不触发的也是比较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会导致上电保护,导致直接不触发的也是比较少的

也不上电呀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新手。

网友:
是短路吧为何叫断路

网友:
哦……对。打错字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听老徐一个月课的,怎么量MOS管方法都没记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老徐一个月课的,怎么量MOS管方法都没记住

打到易极管档,拆个MOS管出来,如果响证明短路,不响证明好的。

网友:
CPU供电处的MOS就是容易坏  造成上电就保护 碰到保护的板 可以先拔掉小4PIN看一下

网友C:
CPU的管子坏了吧。这种应该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掉电了吧

网友D:
多试试再交差,修了好几块不稳定的,过一会就烧了那叫一个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试试再交差,修了好几块不稳定的,过一会就烧了那叫一个愁啊

呢个当然知道……已经试了一个电影应该问题。换MOS管系有时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的管子坏了吧。这种应该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掉电了吧

短路不上电

网友:
测MOS管要拆下来测?

网友:
楼主打了好多错字啊,一般这里短路都是上电保护的多

网友:
这个CPU短路 其实很简单的 要么管子坏了  要么 供电芯片     和长管就上的黄色大电容   和电池样子的电容 和驱动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呢个当然知道……已经试了一个电影应该问题。换MOS管系有时会烧的

是啊,多留意就能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多留意就能避免

嗯……。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F:
CPU供电处的MOS就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处的MOS就是容易坏

对对对……。

网友G:
12V短路   去掉12V供电应该能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V短路   去掉12V供电应该能上电

换MOS管已经能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