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闪屏

楼主(2016-07-04):
hp 4411s闪屏 内接闪屏外接闪屏,,进PE不会,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
闪屏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正在思考

网友:
外接都会闪屏。。。。

网友:
只有进PE不会/

网友:
显存换了吗

网友:
来自: 上海
看看供电有没有不稳定的,行场同步信号正不正常,不行再考虑显卡显存

网友:
查下lvds模块说不定有收货

网友:
楼主你刷个blos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
进PE就不会?莫非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别接任何外设看看开机logo会不会闪,不会应该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