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D3, V1.3 闪复位!求助!!

楼主(2016-07-04):
        技嘉技嘉GA-G41MT-D3, V1.3 闪复位! 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
         BIOS,1脚有5伏电压, 但是没读取动作。

         IO的电源好出, 63. 109脚信号脚的电压固定在3.3V,但是闪复位后会跟着跳变!
         VRMGD电源好信号,  稳定在3.3V不变,

       拆过两个串口芯片, 没辙了!!

网友A:
BIOS1脚电压5V ?  正常?   应该是3.3吧

网友:
遇到过好多技嘉复位灯闪的,换南桥,换IO都没修好,期待楼主修好后公布一下故障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查下看,各工作条件。BIOS 刷了吗

网友B:
把时钟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时钟的好信号 看一下平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时钟芯片换了就好了

时钟芯片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1脚电压5V ?  正常?   应该是3.3吧

M_BIOS   1脚确实是5伏的。  没有读取动作。
B_BIOS   1脚是3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1脚电压5V ?  正常?   应该是3.3吧

         确实是5V的。看看图纸先

网友:
碰到过样的,我是换的时钟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AMD GA-990A的主板,也是复位等闪烁,不知如何入手。

网友:
动南桥,会有奇迹

网友:
修出复位就好了

网友:
检测哈信号那边问题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C:
昨天修了个这个主板有复位不跑码,有时c1刷BIOS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怪问题很多啊,都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了个这个主板有复位不跑码,有时c1刷BIOS好了

我连C1 都没看到呢。。  一直隔几秒闪复位的。!    应该是南桥坏了。 再加焊看看, 没结果就算了。。

网友:
不用想,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