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73e3l不通电

楼主(2016-07-04):
电源板驱动板都有电压加载,触摸按钮没有反应!
显示器屏型号是M270HGE-L02,求解

网友:
重写一下 主板bios

网友:
那就先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对  先刷个程序  基本就会好了

网友:
如果驱动板的3.3V正常的话直接写个BIOS如果还是不行估计就要换驱动板了,。

网友A:
写驱动程序的时候报错了,提示检验失败

网友:
短接开关呢?有没有电的

网友:
刷个BOIS看看感觉是BOIS问题

网友A:
触摸开关怎么短接。我是小白!bios已经刷过,提示效验失败

网友:
楼主上传一份程序

网友:
在驱动板上找到ON/OFF和地,短接两点,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2016-08-09):
这个主板是不出ON/OFF信号 重写BIOS不成功。

网友:
楼主程序来一份呗

网友:
触摸板坏的几率很小,电压都正常就先找对应的mcu,不行只能考虑换驱动板,,,,如果买了驱动板可以尝试先备份买的板子的驱动刷过来,说不定就多了一张备货。。。。。。顺便共享一下mcu福利一下

网友:
这种显示器很难坏   一波是显示器按键板进水啦

网友:
bios程序坏了或者信号板坏了。按键板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如果驱动板的3.3V正常的话直接写个BIOS如果还是不行估计就要换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驱动程序的时候报错了,提示检验失败

有的编程器会在校验的时候报错,可以不用理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开关怎么短接。我是小白!bios已经刷过,提示效验失败

你把刷程序提示失败的bios装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