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板号10330-2,不出3V 5V的解决办法(一)

楼主(2016-07-04):
板号是10330-2,这板号没图纸,但可以用E420的10282的图纸对着查,基本是一样的.
此机待机芯片的问题多一些,但又太贵还可能买不到真的.所以可以用模块代替,很多人说改不出来,但没说是什么问题改不出来.
3312S模块某宝上多的是,方法很简单,本人整理了一下资料,

19V输入端加一个1000UF的电容,输出端加220UF电容各一个,两个FB脚接地就OK了(单模块时不加这两个电容的话,输出电压会在1.1V~1.5V之间来回跳),现在通电就可以正常输出3V和5V了.

接到主板上时输出端可以不加电容,因为这个主板的3V和5V电感后面有个220UF的电容.模块与主板之间一共就四根线相连,(一个地,一个19V输入,一个3V输出,,一个5V输出)3V 5V接到相应的电感上就可以了.

原芯片的28脚和29脚接上对应的3V和5V插电就会自动开机了.
现在开机不受控,接下来就是改别的电路来控制开机,
未完待续.
希望大家能给加点分,这个贴子能加到50分是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网友:
这改装的太强悍了,受不了了

网友A:
改了 也不好放啊   还不如换芯片 在跟客户说换桥 这样就可以多收点钱了啊

网友:
这样修啊,

网友:
都没加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 也不好放啊   还不如换芯片 在跟客户说换桥 这样就可以多收点钱了啊

问题是能不能高价买到能用的芯片.

网友:
你给加个

网友:
看的我的心脏都承受不住

网友:
这个太麻烦了~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模块卖~改的不好,容易扩大故障,还不如直接换芯片~价格报高些就是~

网友:
换芯片 就解决的 非得搞这么麻烦。下次换家修了,别人该说你了。

网友:
现在这个待机芯片也不贵

网友:
这东西往哪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