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5

楼主(2016-07-04):
联想一体机B325BIOS,在X宝里淘的……8元买的 新建 WinRAR

网友A(2016-08-04):
我的开机不显 刷个试试

网友B(2016-09-25):
下载试试,四个bio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试试,四个bios么

一个而且......

网友C:
有没有人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刷好。

我自己刷好的……对好机型绝对可以

网友:
我的机器开机一会掉电,下载试试

网友:
没有版号,怎么下啊,很多款的

网友(2016-11-13):
三个BIOS都在吗

网友:
能把四个一起发来就好了

网友D:
这个B325是带电视卡的吗,里面是几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325是带电视卡的吗,里面是几个BIOS

一个BIOS................

网友(2016-12-17):
联想B325 AMD集成显卡的机器,灰屏的毛病太难修了,带电视和触摸屏功能,开电视功能好用,屏没问题,刷了BIOS,加焊了桥,CPU核显也正常,供电都没问题,就是不好用,最好还给客户了。没有诊断卡就是不行啊,也没法用电流表检测。

网友E(2018-11-01):
这老机器,开机风扇转无显示,换了CPU不好,想换一下BIOS,还没识别出哪个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老机器,开机风扇转无显示,换了CPU不好,想换一下BIOS,还没识别出哪个是BIOS芯片。

8只脚的嘛。。。。。。就在南桥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机不显 刷个试试

请问刷了后好了吗?我的也是一样的现象,开机可以上电,硬盘灯会闪,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