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65c显示不正常(灰色)

楼主(2016-07-04):
HP Q65C笔记本开机正常;进入winXP进度条时刚显示也正常,但显一会就象“图一”一样缺色,整个进入系统象“图二”.外接显示器显示完全正常。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再此表示感谢!

网友:
换个屏试试了

网友A:
就是没屏换。配置又太低。

网友:
啥都没有还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屏换。配置又太低。

那还说个鬼

网友B:
外接正常,屏和屏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正常,屏和屏线了。。

还有一部分几率是显卡

网友:
估计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屏坏了吧,换个

网友: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