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GA-F2A55M-DS2 不跑码

楼主(2016-07-04):
    台式机主板,BIOS刷过故障么变,引起不跑码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啊

网友:
没供电,内存检测不过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你发发的详细的一些才能帮助你

网友:
不跑吗  有供电待机信号

网友:
测主板是否少电压

网友:
楼主你先测测供电正常吗

网友:
量量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A:
通病Q62,测一下有没有

网友(2016-08-08):
引用 网友A:
通病Q62,测一下有没有

感谢 ,搜了很久才看到你说的这个通病,确实是这个Q62的1  3脚输入开启正常,5脚2.5V没有输出,找料板换了就好了,只是没有测试把Q62去掉直接拉3.3V是否可行,预计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