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新力王电源 维修

楼主(2016-07-04):
外观检查 保险好的 NTC 没炸

大电容 一个鼓包

EMI 省掉的 电感

省略 的 EMI 电容

省略的 三个安规电容 对大地放电 这个以前的一般杂牌都有 现在也不装了

主PWM 位于后级 16脚 估计引脚和WT7520 AT2008 差不多
集成3.3V  5V  12V 稳压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就一个
没有预留电感空位
好点的 杂牌 有两个电容

假的PFC电感 外边铁皮 里边水泥块 一个导线卡在里边

接口在一块PCB铜箔上边
真的会 接口中间是断开的

正面的 PFC电感插座 为了看起来有PFC

温控电路 没装元件

主开关管用两只13007 功率只有200W

主开关部分用的两只 IN4148加 2.7K 1.0欧 两个电阻 1个加速电容

辅助IC

辅助部分 采用集成芯片 元件大幅减少
启动电阻 两只1M欧
电流检测电阻用的0.15欧
尖峰吸收是两只二极管
持续供电 整流管 电阻 滤波电容

二极管档两只表笔接220V 输入线 从1890跳变到无穷大
测试整流桥 四只整流管正常
打初级部分主开关管 辅助IC 对地正常
测试二极管 电阻 正常

打后级各路输出对地阻值

3.3v 橙色线

-12V 蓝色线

绿线 PSON

5v 红色线

12v 黄色线

5V SB 紫色线

灰色线 PG

打主PWM 7 8  脚 脉冲方波输出对地

测试两只推免管 C945 正常

拆下 两只平衡电阻 一只阻值无穷大 损坏

平衡电阻损坏 造成一只大电容鼓包

网友A:
楼主的电源是典型的山寨货,看来楼主最近很清闲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是典型的山寨货,看来楼主最近很清闲呀......

是的 没事就修修电源了 练练手 积累经验了

网友C:
这电源第一眼就要看到大电容怀孕了。然后就要查两均压电阻

网友:
楼主理论过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第一眼就要看到大电容怀孕了。然后就要查两均压电阻

恩 就是均压电阻坏引起的

网友:
按也是新手啊 一知半解的
遇到不懂的 就来论坛请教高手

网友D:
山寨电源,山寨中的山寨,用来练手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在机器上,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没事就修修电源了 练练手 积累经验了

都练成高手了,刹不住了......

网友E:
这电源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网友F:
这个电源太山寨了

网友G:
过程很详细!解说的很好!

网友H:
这电源偷工减料,炼手可以,不可用在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电源,山寨中的山寨,用来练手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在机器上,以免因小失大。

恩 就是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练成高手了,刹不住了......

还是新手啊 好多不懂的上来向高手请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便宜啊 进货价 才45一个的 多少人 都用这个给客户装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太山寨了

要不怎么便宜的呢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程很详细!解说的很好!

按也是新手啊 拍点图片大家看下的 山寨电源的做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偷工减料,炼手可以,不可用在机上。

就是从装的机子上边换下的
装机的人 只顾挣钱 那管这些的

网友:
这电源指定伤硬盘,,,,硬盘坏的快

网友I:
轻飘飘的电源,山寨电源容易伤硬盘,别用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轻飘飘的电源,山寨电源容易伤硬盘,别用为好

装机子的人 只顾赚钱
客户 只顾便宜
都要是知道 不好 杂牌没人卖了

网友J:
要不要每个元件都拍啊 ?

网友:
这电源还修啊

网友K:
这个电源做工也太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不要每个元件都拍啊 ?

看的更清楚点 山寨的做工的

网友:
练手的 杂牌也能积累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源做工也太差了吧,

是的 便宜 进价45的
长城 航嘉的 最便宜85

网友L:
炸的太多了  都不想修这个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炸的太多了  都不想修这个东西了

是的 杂牌已坏都一大片的

网友M:
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是疯子我怕谁!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是疯子我怕谁!

更换均压电阻和鼓包的大电容后
上灯泡测试一闪就灭 无短路
上保险 测试5V SB 输出5.12V  绿线5.10V
短接绿线 风扇动一下就停 保护了
先更换 后级各路输出滤波电容 短接绿线 风扇转达4 5 秒后停止 还是保护

PWM芯片 找不到图纸

测试主开关管正常

测试后级整流二极管正常

测试推动管两只和大水泡正常

参照WT7520 LA8100PN

网友N:
我有个一样的电源,这个电源坏了,把主板也搞坏了,劣质电源坑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我有个一样的电源,这个电源坏了,把主板也搞坏了,劣质电源坑人啊

估计是5v SB 电压高的吧 按也遇到过 吧主板烧了

网友O:
楼主,,写的不错!!招不招学徒啊!!我来跟你学!1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写的不错!!招不招学徒啊!!我来跟你学!1

按也是新手啊 遇到不懂的上来发帖请教高手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5v SB 电压高的吧 按也遇到过 吧主板烧了

请问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怎么处理的?

换主板 换电源 没办法了

网友P:
厂家已哭晕在厕所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厂家已哭晕在厕所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
被你这么爆光

网友:
迅维 是专业维修论坛啊
没什么用的 一般客户谁知道呢

网友G:
现在就是山寨太多额,所以正牌货不好,卖!真伤心!中国人就是喜欢便宜货!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就是山寨太多额,所以正牌货不好,卖!真伤心!中国人就是喜欢便宜货!没办法!

是的 客户也不懂 杂牌45 长城的 最便宜的85
查40块钱 客户都选便宜的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
没事干 拿电源 练练手的

网友:
这电源也修啊

网友:
没事练练手
杂牌出问题的比较多 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Q:
欠压查了没,-12v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欠压查了没,-12v电路

查了 123脚 3.3v 5v 12v -12v
和16脚
4脚 过功率保护
12脚 DET 欠压保护没查

网友Q:
刚看了一个通病,主供电的pwm的8脚旁边有个电阻出问题,通常可以在通电情况下测两个大滤波电容两端电压看是否相等来判断,你可以试试。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刚看了一个通病,主供电的pwm的8脚旁边有个电阻出问题,通常可以在通电情况下测两个大滤波电容两端电压看是 ...

是什么通病呢
8脚是PWM 输出脚

是哪个电阻呢

网友Q:
好像是个上拉电阻,击穿短路,导致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像是个上拉电阻,击穿短路,导致带负载能力差

是这两个电阻?

这两个电阻 好像不会引起保护呢

网友Q:
保护问题你不是已经查过了,换个方向,带负载能力不足也可能自动掉电啊。(应该就那个电阻)

网友Q:
而且,如果因为达到各电压最高值而引起保护也是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保护问题你不是已经查过了,换个方向,带负载能力不足也可能自动掉电啊。(应该就那个电阻)

哦 带负载不足 也会引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而且,如果因为达到各电压最高值而引起保护也是有可能啊

哦 这个知道 就是高压保护

网友B:
这是说 带辅助能力差  有可能是 5vSB 的滤波电容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说 带辅助能力差  有可能是 5vSB 的滤波电容 引起的

没事再战现在问题短接绿线 风扇动一下就停

检查300v整流滤波正常

初级部分 主开关部分 正常

辅助部分正常

主输出部分 后级滤波电容 主输出和辅助部分 滤波全换

推动部分正常

查稳压部分 1 2 3 脚  16脚 稳压控制 12脚功率保护各个元件都正常

电源的各大部分正常
芯片的1到16脚 外围元件都正常
就剩PWM了
对比杂牌顶牛的 电源的后级PWM 脚位和元件布局一样
更换PWM 测试看看
原来的电源的PWM

更换顶牛的电源的PWM

短接绿线 不在保护 各路输出正常
上主板拷机测试正常
看来 后级PWM 本身也会引起保护

网友R:
这电源偷工减料,炼手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电源偷工减料,炼手可以,

就是那来练手的

网友L(2016-08-26):
LZ  你电源的图纸哪里来的啊  你还什么电源的图纸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  你电源的图纸哪里来的啊  你还什么电源的图纸都有啊

长城ATX-300P4-PFC
大部分 都是这样的结构
后级PWM 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坑爹的假pf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