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VIA 芯片组主板 p4m800pro-m478

楼主(2016-07-04):
精英 VIA 芯片组主板 p4m800pro-m478   时钟没有。。找图看那开启的三极管在哪

网友A:
杂牌主板  还这么老   图肯定没有了   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主板  还这么老   图肯定没有了   还有修的必要吗

找到问题了
是时钟芯片问题。。VTT_PWRGD有了,供电,时钟也有了。。时钟芯片不发出时钟。。可惜找不到这芯片。。。只好放弃了。。同行的机器 。。去定没什么钱赚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老了

网友:
找旁边的2个三极管

网友:
这个3极管一般都在时钟芯片的附近的把你试试拆了又装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