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07-2 dell5437 独立显卡 8显存 不好用 你打死我

楼主(2016-07-04):
DOE40-HSW GDDR5 MB
12307-2
PWB: VKJ89  REV:A00     板号写的非常详细   i7  独立显卡   8显存    在下的不对的    自己找原因吧  BIOS 肯定是好的     然后注意了   刷完BIOS风扇会一直转  这个时候 显示会提示 FN+X   按照提示 操作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晕死 忘记BIOS了   程序在二楼

网友:
不好用   你找我

网友:
正好需要,下一个来看看

网友:
本来可以显示的 刷了你这个不开机了

网友(2016-09-02):
你这个刷完开机慢不慢  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
那我来试下,好不好用,一会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定可以秒开,可以放心使用,有可能I5的效果不一样,我的是I7的

网友:
能不能用啊。。。。。。。。。。。。。。下载好几个了。。。。。。。。。。。。。。分都木有了。。。。。。。。。。。。。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用原机的芯片刷才可以。。。。。。。。。。。。。。。。。。。。。。。。。。。。。。。。感谢楼主。。。。。。。。。。。。。。。。。。。。。。。。

网友:
BIOS芯片不能换,可能是带码的。。。。。。。。。。。。。。。。。。。。。。。。。

网友(2016-10-29):
你确定可以开机、这个BIOS OK的我下来试试 先谢谢了

网友(2016-12-03):
本来能开机 刷了你这个开不了

网友:
这个估计只针对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