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黑屏

楼主(2016-07-04):
联想b320i 有时开机 开半天黑屏问题重启  论坛上的通病我都处理了 哪里的

网友:
通病都试过了  就老实的从头查起吧   供电时钟复位  查查先

网友:
通病搞了不行  就很难修好  都是叫客户交换板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是cpu边上的一个apl5930的芯片不稳定造成的,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