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6-07-04):
b320 论坛上的头通病我处理了   cpu的5930 8条腿的电源芯片我处理了

网友:
排除了外设了吗?如果排除了进PE会不会也黑屏?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触发的 没头绪

网友(2016-08-13):
这个症状进PE不黑屏,显卡或者是桥的问题,一般桥居多

网友:
机器带电视卡吗?电视卡上的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