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T-ES3G

楼主(2016-07-04):
触发反复跑内存,换内存直接档c1掉电。。。。

网友:
看内存边上有LM324吗?换掉再说

网友:
档内存就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个主板

网友:
档内存就查内存条件了,内存供电,SPD   特别是两条管理总线容易出问题,当然还有个BIOS。。。我大技嘉的BIOS总有惊喜

网友:
刷BOIS 拆外设  查看假负载条件

网友:
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SPD  VTT   总线

网友(2016-08-03):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个板子,反复重启,BIOS刷了,故障一样不知道哪位大神真的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