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C-i7 D1

楼主(2016-07-04):
今天收到一台神舟电脑型号是K650C-I7 D1,CPU 是I7-4700MQ,独显,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触发,刷了EC BIOS 上电开机了,开机过程较长,可以开机,机器放到第二天开机就恢复原样了,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触发,主板是6-71-w35s0-d03a,独显,求请教或分享一下两 BIOS
cpu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刷bios时可能加热到周围元件 风枪加热看看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去官网看下有没有....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修好,直接给客户了,以免修出大问题,客户不同意当不开机维修

网友:
论坛里早就有了 你搜搜~

网友:
多谢各位朋友,有修好的朋友请分享经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 我这有个V470 bios附近热一下就开机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