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m-lx3 plus 跑D1

楼主(2016-07-04):
华硕m5a78m-lx3 plus 跑D1   内存 CPU  都换过了,各项电压  内存的工作条件 电压 都正常,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 有大神 遇到到过 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SMBS总线和SPD也正常 吗?

网友:
这个板子刚开始都没问题 ,玩到 3 4分钟 花瓶 集显

网友:
vdda 2.5v电压够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给我们讲讲

网友:
修好了 还是不要太监了

网友:
既然内存条件都正常的话有无加热下北桥试下

网友:
换时钟芯片看看 遇到过一次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测到了吗

网友:
刷BOIS 查看内存假负载  和拆外谁  看看PG有没有送到桥

网友:
集显花屏  是不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SMBS总线和SPD.不行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spd电压  总线

网友:
是什么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