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华硕X552M

楼主(2016-07-04):
板号X550MD REV 2.0  开机电流到0.24不动,量各电压都有,CPU的1.0vsus正常,BUF_PLT_RST#正常3.3V,BIOS是1.8v供电的也是正常,大家说是不是属于开机不跑马现象,是不是bios问题,1.8VBIOS的不知道能不能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大家给个意见吧

网友:
我的0.35不显电压也都有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
有结果说下

网友:
也碰到这问题了

BIOS 1.8V的刷了现在变成0.02板子上电压,大部分都有了

网友:
我找个64的bios没有就拿原来的刷,就是1.8v的bios刷不了

网友A(2016-08-28):
我的现在是原来内存发热电压  0.9多   不显
换新内存0,545 不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现在是原来内存发热电压  0.9多   不显
换新内存0,545 不显

你的什么问题了,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问题了,
修好了吗

没测出什么问题来    售后说还没过保呢  拿过去看看

网友C(2016-10-22):
我这里有一台两次跳变电流到了0。45都没有显示。

网友(2016-12-02):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一台两次跳变电流到了0。45都没有显示。

0.45如果有跳变的话 应该是良机了

网友:
bios芯片型号是多少

网友(2017-11-06):
有修好的吗  说一下    我的RT809F刷完报错

网友(2019-02-25):
同样问题。插内存上电1.0,内存发烫。取下内存电流0.24